请高手指点如何连接电池组

楼主(2004-04-20):
我想用四节3.6v/1800mAh锂
电池
组成7.2v两串两并动力电池组,
请问应该“先并联后串联”还是“先串联后并联”,两种连接
有什么区别?从充放电两个方面看,那种方式更好?谢谢!!

网友A:
先串后并,充电时分别充串接的电池,充完后再并联,这样对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