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WAN的油料怎么配啊?

楼主(2003-03-05):
最近我的发动机一直很奇怪,对油针变化很敏感,运行也不稳定,最主要的是发动机叫不起来,就是上不了高速,我用的是素油,我想试试看加点硝基效果怎么样,可是又不知道具体油料的比例,所以请告诉我,具体要加些什么东西,比例是怎么样的,谢谢了!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顶一下..我也要用点..还不知道怎么配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我刚听人说可以这么配:甲醇:蓖麻油=1:4或者1:3.5,然后加5%-20%的硝基甲烷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哦..我的甲烷已经到了...明儿弄点试试看.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我准备买成品,100左右,4L装,20%甲烷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俺这里15%都要200...烧不起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呵呵,还是俺们这里好啊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有钱淫哪  买成品油 我还是用硝基 比较节约 素油不好 万一炸机了 节约个屁啊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同意你的看法,尤其现在有了便宜的荤油后,呵呵,一切都不同了!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就加15%硝基甲烷     硝基甲烷一瓶500克   好像是72-78元之间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财神,你是不是飞飞霸,是不是用的雷虎~~~~
我原来飞飞霸,罗总和我用的油都是自己配的
记住
4公斤甲醇+1公斤蓖麻油+1公斤硝基甲烷,没有问题,我们原来都是这样飞的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千万千万不要加多了,以前我跑船的时候发动机连杆都被打断了的,30%得xj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明白了,现在我用的是成品油,大概100元3.8L左右,XJ20%,动力不错!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保持蓖麻油20%-25%的情况下,减少甲醇的比例,加入硝基。
就是说,蓖麻油25%+硝基15%+甲醇60%
如果加多硝基就是 蓖麻油25%+硝基25%+甲醇50%
主要是以内硝基是代替甲醇成为燃料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润滑油的比例在混合物中的比例不可以减少。
不过我买不到硝基,:( 那位朋友知道在什么商店有得卖吗?

楼主: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华工商店有啊,怎么你们那里买不到吗/

网友:
[求助]谁知道加硝基甲烷的油料怎么配啊?

俺这里相对便宜点..60米/500ML...按照80%甲醇+20%蓖麻油+5%甲烷..烧着好像润滑油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