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15小发动机磨合问题

楼主(2004-04-29):
新15小
发动机
磨合,启动后去掉点火电就熄火,是什么原因?油针为2.5圈,风门1/2,而且很难启动

网友A:
换个火头!!!!!

楼主:
我用的是GSM的火头,要换热点的吗?
磨车后发动机也不太热,手摸上去感觉都很舒服,因该不是漏气吧?

网友B:
1,油料问题;配方不对,蓖麻油成分过多。2,油针开得太大;以你2.5圈启动后(风门阀开到最大),不撤电源,迅速把油针慢慢减小,减到一个转速最高的程度再撤电源。3,热火头老化。

楼主:
磨合期调到转速最高的程度再撤电源,会对发动机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