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发动机开不着。

楼主(2004-05-05):
[这个贴子最后由bg4ieg在 2004/05/07 09:46pm 编辑]

请问各位大哥:我的发动机是三叶36HR,火头是OS8#的,燃油是自配的甲醇/蓖麻油=7/3。发动机过油,火头新的。用摩托车的起动机起动(转速很高)跟本不着车。请问是何原因。小弟先谢谢了。
是没有硝基甲烷的原因吗?

网友:

没有硝基就再加10%的甲醇试试,发动机是新的吗?启动时风门不可开大,还有油针?

网友:

请将油针先开3圈,拨桨吸油,把发动机里多的油到出,在加电启动。

网友:

点火电池有电吗?你用什么点火电池?

楼主:

发动机是新的,我的飞机是直升机只能用起动机过油,点火电是三块1.2V/1200MA镍镉电池并联。
起动时偶尔会着一下,接着就灭了。是发动机调的不对吗?

网友:

不能连续运传是发动机油针没有调好,可以翻翻老贴子学习学习.

楼主: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05/11 06:45pm 发表的内容:
不能连续运传是发动机油针没有调好,可以翻翻老贴子学习学习.
能大概的解绍一下36HR的调整说明吗?我是刚接触航模的新手。先谢谢了。

网友:

火头换3号的,素油用8号肯定不行的,先换火头再试

网友:

还有个问题,油配的时候1:4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这里只有8#的火头,(本地没卖的)燃料1:4能成吗?

网友:

用8号的肯定不行呀,还是买个3号的去呀,本地没有就邮购啊,要不就换油,加硝基甲烷,买成品油也可以,想方便 就买个3号火头去

网友:

下面引用由bg4ieg2004/05/13 11:24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只有8#的火头,(本地没卖的)燃料1:4能成吗?
只要火头是好的,8号头没问题,不需换!首先看看加电后火头亮不亮,再检查油路,看能否吸上油,燃料用1:4。感觉一下拨桨时的压缩力度,检查气密性,包括机匣,汽化器座等。不行最好找人帮帮忙。

网友:

我试过的,而且还是用三叶3号火头,用的时间长了,火头可能不好用了,但还亮,但用自己配的油就是发动不起来,表现为不能拿点火电,后来换了个OS3号的,马上就可以了,所以就此可以看出火头选不好对发动机的影响,特别是自己配的素油

网友:

不用试了,根本不可能启动着,你的火头烧了,(三块1。2V的电池?一块足够了,)发动机能不能启动着我认为与火头无关,只要是新火头都能将发动机启动着,不管是自配的还是成品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4/05/15 00:03am 发表的内容:
只要火头是好的,8号头没问题,不需换!首先看看加电后火头亮不亮,再检查油路,看能否吸上油,燃料用1:4。感觉一下拨桨时的压缩力度,检查气密性,包括机匣,汽化器座等。不行最好找人帮帮忙。
赞同

网友:

和油没关系,我磨合新发动机从来是用70%甲醇30%蓖麻油,这样对磨合有好处。启动不了主要是经验问题。
首先要用手堵住汽化器,正转3圈(发动机正、测装情况下),然后正转发动机几圈,充分润滑,要求螺旋桨转动灵活,然后加电,握住螺旋桨正转,当感觉有爆燃力时,几乎100%能顺利启动。

网友:

拆下排气管,火头通电,看出红光吗??我估计是火头问题,我也有过这样。

网友:

磨合用7:3的没问题,但是要知道是8号火头呀.肯定不能拿掉点火电,拿掉就熄火,不过他的发动不了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油针呀,等等

网友:

请问发动机倒装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启动和调试?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发动机着了。火头没换,我把点火电池充足了电,先用启动机把油吸了过来,接上点火电,启动了几次就着了,点火电池撤掉也不熄火。以前也是这样却发动不着。(是否是以前点火电池电不足,热量不够所以启动不着。请指教)。

网友:

有可能,反正这些问题我都遇到过,多弄几次就熟悉了

楼主:

玩模型,唉;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模型是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东东哦

网友(2004-07-13):

火头的型号和燃料和发动机容量的关系是怎样的,请赐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鸡蛋炒鸭蛋2004/05/15 08:19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试了,根本不可能启动着,你的火头烧了,(三块1。2V的电池?一块足够了,)发动机能不能启动着我认为与火头无关,只要是新火头都能将发动机启动着,不管是自配的还是成品的,。
人家说的是三块电池并联!!!

网友:

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强烈要求厂家生产1.2伏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