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4-05-06):
减速动力组和一般的马达直接驱动的动力射备有什么不用?各用在什么飞机上?谢谢!

网友:

减速动力组一般用在电动固定翼上,直驱也是用在电动固定翼上,关键看飞机的设计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5/06 04:00pm 发表的内容:
减速动力组一般用在电动固定翼上,直驱也是用在电动固定翼上,关键看飞机的设计了
好象飞3D的飞机就要用减速动力,是吗?一般初级的飞机就用直驱动力。但我对减速动力还是不太明白,它的用法和好处。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飞3D主要是因为要做悬停这个动作,所以需要小马力的时候一样有大的拉力,这种情况下一般螺旋桨做的比普通的要宽大,低转速的时候需要大扭力,所以普遍采用减速组,而3C就不一定了,象云舞者这样的就是直驱的
以上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谢了,减速组的作用应该就是飞机小马力的时候一样要有大的拉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5/06 10:27pm 发表的内容:
飞3D主要是因为要做悬停这个动作,所以需要小马力的时候一样有大的拉力,这种情况下一般螺旋桨做的比普通的要宽大,低转速的时候需要大扭力,所以普遍采用减速组,而3C就不一定了,象云舞者这样的就是直驱的
以 ...
那么是不是云舞者之类的直驱式的换上了减速机,就可以在保持拉力的情况下用低转速,延长电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