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买发动机了,请各位老大给我投个票

楼主(2004-05-07):
[这个投票最后由szc在 2004/05/07 02:00pm 编辑]
我是用来玩下单翼40级教练机和3D机的
请各位大哥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他们的意思是要马力大一点的

楼主:
顶

网友B:
你要改油动了?我早就玩上了。
说句真话,看你飞什么飞机了。
算一下翼载荷是多少?
40机可以提供2KG以上的拉力,够了就行了。飞3D最好油门在1/2处就可以吊。

楼主:
我飞十字军,嘿嘿

网友B:
我买的30级E-30,开始装了40发动机,一点都不好飞,发动机加油和迫不得已的机尾配重让飞机重了100多克,又从来不用开到最大功率。现在换32的了。

网友C:
说实话GMS47是你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