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油会不会很伤发动机???

楼主(2004-05-12):
积炭是不是富油引起的?

网友A:
不会,富油发动机转速低,润滑更充分,发动机不会磨损,向返会延长寿命。积碳是蓖麻油燃烧所至,不可避免,无大碍。

网友B:
富油状态下是不容易产生积炭的,因为富油状态温度相对较低。

网友C:
发动机短时间富油运转无碍,但油料浪费,还因单位体积的油料不能完全燃烧而产生更多的积碳,长期使用会使得活塞顶部积碳层变厚压缩比增大,连杆易断裂,活塞热传导性变差,结果是发动机经常过热卡死,直致拉伤气缸壁。
现在只有F1C内燃机自由飞的比赛项目采用富油方式停车,其余均未见使用富油运转的。如果是想发动机润滑好点常用方法是在油料中添加多点蓖麻油。人工合成的润滑油的效果没有蓖麻油好。

网友D:
现如今发动机在一架飞机中的价格比重比十年前小多了,那会儿发动机是宝,配套的飞机只是桐木和绵纸,飞机摔了就一把火,只要发动机不坏。一台发动机要用几年,老到不能启动空中停车还不死心。现在就不同了,飞机比发动机贵,至少我喜欢买漂亮飞机。飞机摔了主要损失是飞机,发动机甚至拉力下降我就想换。所以关心积碳的人很少了。呵呵。

网友E:
eett说得好!!!

网友F:
还是飞机及发动机都要关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