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组电机的铜齿用什么工具可以从电机轴上取下和安装啊?

楼主(2004-05-13):
370电机挂了,想换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

有一种四驱车上用的专门拉铜齿的工具可以试一下。也就几块钱。

楼主:

一般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5/13 00:12am 发表的内容:
一般什么地方有卖?
在卖四驱车的店看看.是1+1的还是云舞者的挂了

楼主:

是蚂蚁减速组挂了,广州哪里有这样的店啊

网友:

一德路有,不过那里是批发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05/12 11:10pm 发表的内容:
有一种四驱车上用的专门拉铜齿的工具可以试一下。也就几块钱。
麻烦贴个图看看行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