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别热火塞的好坏?

楼主(2004-05-14):
如题。

网友:

拆下来通上电,里面的电热丝不亮就坏了嘛,能亮就是好的,很简单的呀

网友:

菜 菜 菜鸟 哈哈 ^_^

网友:

要小心烫手

楼主:


网友:

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

5irc上有文章说!

网友:

1,区分冷型和热型。
2,区分二冲和四冲的不同。
3,看出丝的均匀程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志在云天2004/05/13 09:13pm 发表的内容:
拆下来通上电,里面的电热丝不亮就坏了嘛,能亮就是好的,很简单的呀
没这么简单  我的一个OS8# 能发动 一拔电就熄火
调油针搞了一上午没搞好
换一个火头  嘿嘿 就好了

网友:

新的火头确实会比较稳定(火头对号,发动机调试良好),但我的几个火头电极丝都烧得发了白,也还好用。

网友:

只是说区分好坏,但性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下降的,我以前用的3号火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估计可以当8号的用了

网友:

我的经验热天用8#,冷天用3#,4冲是专用的不分号。os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