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那里有卖啊?

楼主(2004-05-15):
--------------------------------------------------------------------------------
  我的机的化油器的这个东西坏了,请大家帮帮忙,那里有卖?谢谢,,,

楼主:

请大伙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泵油的按钮吧!其实不要紧的,封了它发动机也可以用的!但是每次启动的时候,要想办法泵点油进发动机!(可以按压油管的方法)

楼主:

是。但是没有了很麻烦啊。。。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用奶瓶嘴封好小孔(用室温固化硅橡胶705),剪一段。

网友:

林业机械店有卖。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telin2004/05/16 04:41pm 发表的内容:
林业机械店有卖。
都找不到啊,最好有成品啦,,谢谢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