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啊请问3叶46和52的发动机那个好一点啊?听是或52 ...
大家好 啊请问3叶46和52的发动机那个好一点啊?听是或52的不太好是吗?

楼主(2004-05-15):
46的可以飞特技吗?

网友A:
先买飞机,再配发动机。我感觉只要飞机不超重,该配多大就多大。我把30机配了40发动机,结果重心调不好,屁股后面粘了两个螺母做配重。油箱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