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4-05-20):
今天终于拿到了GS 的B20-40-13无刷电机,用自己做的电调做了测试,空载电流0。4A,负载没搞好无法测试, 但奇怪的是电机发热严重,运行一会就开始发热,几分钟后温度估计达到了5-60度,哪位用过,是正常现象吗?
电机的声音是哗哗的,比较大,还没我CDROM改造的电机安静:(
不知道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拿商用的电调试验一下。如果是同样的问题,那可能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

我的飞高的B20也是噪音比较大!但不发热

网友:

空转发热高是正常的,空载电流没问题就可以,加上负载就OK了.

网友:

空载全速运转肯定会发热,这是正常的。电流在0.4A-0.6A左右都是正常的,只要这个正常,速度正常,就不必担心了。

网友:

发热很正常阿,假设电压7.4v电流0.4A,也有将近3w的功率,这可都变成热能了,不发热才怪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初飞菜鸟2004/05/20 10:44am 发表的内容:
发热很正常阿,假设电压7.4v电流0.4A,也有将近3w的功率,这可都变成热能了,不发热才怪
电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是会过速的,那样很容易发热,所以空转发热是正常的。
只要空载电流正常,说明不是因为转子因轴承或其他问题受阻力造成的发热。
0.4A的很好拉,我的KV3800,空转在0.9A左右呢。
自己改的CDROM无刷空载达到2A多了,但实际飞行可比普通370省电啊。

楼主:

那就放心了,昨天想试电直的,这电机力太大,把主轴的固定销打断了
CDROM无刷空载达到2A多,不得是用多粗的线改的啊我的也就0.8A,是0.4mm,15T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