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那位大哥试过用合成油代替蓖麻油成功的?

楼主(2003-03-29):
广大模友都有一个经验就是用甲醇和蓖麻油配的素油,飞起来总令机身油腻腻的,但是用成品油就没有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一种可以代替蓖麻油的合成油(其他润滑油)来配油,不必令我们的爱机那么油腻腻的。

网友(2003-06-09):

有谁知道?????

网友:

有得必有失,蓖麻油是经历史检验的最佳航空发动机润滑油,目前所知还没有哪种合成油可以超过蓖麻油的性能。如果用低合成油的燃料,发动机很容易过热,特别是前轴承肯定润滑不良,容易烧坏。低合成油的燃料偶尔用下或参加比赛还可以,但长期使用肯定不合适。当然如果你是个款爷那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

网友:

我们用CG级机油加催化剂配来用过,还好用就是烟小不剌激.

网友:

现在的确有比蓖麻油更好的合成油,它比蓖麻油又跟好的综合性能。现在很多成品油都是使用这些产品做成的。但是其价格很贵,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售!要多点资料可以看看http://www.powermasterfuels.com/

网友:

我使用过这合成油自己配过油料,效果不错,起码不会有蓖麻油那种沉淀物出现,一配上就可以用。

网友:

楼上的显然不懂这是一种矛盾,蓖麻油之所以润滑性能好,就是因为在高温下的稳定性好,也正是这种高温稳定性,带来了积碳多的毛病。而合成油要想润滑性好,必然逃脱不了这个矛盾,矛与盾是不能具备的,合成油需要解决的就是高温分解的问题,和蓖麻油的取向不同。

网友:

这位朋友所说的的却很正确,我提供的网站上也有类似的介绍,关于合成油和蓖麻油的优劣上面也有论述,但是随着发动机的技术和油料技术的发展,蓖麻油正面对着被取代命运。

网友:

我的朋友正在做蓖麻油+聚四氟乙烯+X的试验,在机床研究所的四球承载能力及摩擦系数测定,D441N/mm=>0.43;Pd/N=>2451;μ=>0.0940 效果不错!
具体是:当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缸体和活塞(环)之间产生的电荷、压力和温度把聚四氟乙烯涂布在摩擦的(不平)表面,变成是聚四氟乙烯与聚四氟乙烯之间摩擦,增加气密性,减少摩擦系数
效果是:蓖麻油的用量在5%以下,积碳少,转速提高(旧发动机)
产品价钱应该不会贵!

网友:

下面引用由神秘人2003/06/17 05:04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朋友正在做蓖麻油+聚四氟乙烯+X的试验,在机床研究所的四球承载能力及摩擦系数测定,D441N/mm=>0.43;Pd/N=>2451;μ=>0.0940 效果不错!
具体是:当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缸体和活塞(环)之 ...
配方什么时候有?快给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