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与540电机的功率比较

楼主(2004-05-25):
问个菜鸟问题380与540电机比功率那个大 差别有多大 他们的功率一般分别为多少W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
首先540比380功率高。
电动模型电机功率有如下:
总功率,电机出入功率,电机输出功率(轴功率,有效功率),电池损失的功率。
它们是:
总功率=电机出入功率+电池损失的功率(不计线损)。
电机输出功率(轴功率,有效功率)=电机出入功率*电机效率
8.4V下一般540电机输入功率可达200W。

楼主:

那380大概有多少功率

网友:

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