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5-25):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做
船模
,遥控距离为500米,船速1-2米/秒,船长宽为60CMX25CM,请问选用什么型号的
遥控器
,电动机,
电池
好?

网友:
不要做那种垃圾船 你品味也太差点了 还不如去买个玩具

楼主:
我是有用

网友A:
电动的我什么都有。我以前是玩电动的。现在开始想油了。电的我当垃圾扫出去。没开封的也有。你要什么发信息我。电船两通的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