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活塞的方向问题?

楼主(2004-05-27):
[这个贴子最后由lqg-q在 2004/05/26 07:08pm 编辑]
三叶二手46
发动机
,后置油针.
全部拆开后(没有拿出曲轴,拿出了活塞,但没有拆开活塞和连杆),清洗干净后装配,因没有做记号,不知道活塞的方向了.
仔细观察:发现活塞销一侧有一个白色堵头,好象是塑料的,另一侧没有,而且销子应该只能从有堵头的一侧出来,因为这一侧孔大,没堵头的一侧孔小.
问:有堵头的一侧应在发动机的前方还是后方?活塞头上的积碳应在进气口的一侧多,还是在排气口的一侧多?主油针,副油针一般各是几圈?
注:缸套不会装错,因为上面有个缺口,缸体上有个小圆柱凸起.
哪位拆过此发动机的大哥说说.

网友A:
我拆过,如果没记错的话,有堵头的是在后面

网友A:
但是看你的活塞,有堵头的应该在前面,我可能记错了,你就把有堵头的放前面吧,没太大的问题的,46的连杆是对称的,正反都可以装,反正我的是这样

楼主:
是啊,我正反装好后都转得正常.
为什么有堵头的在前面?是不是看活塞顶的积碳?积碳多的在排气一侧?

网友A:
是啊,不过都不要紧的

网友B:
仔细观察连杆里铜套的磨损程度,就能知道活塞的方向了。

楼主:
说清一点吗,是看连杆和曲轴连接处的铜套?磨损成什么程度或什么状况来判断活塞方向,说明根据.

网友C:
积碳向着排气口就对了,2手机的活塞不能装反,会加速磨损

网友D:
活塞顶上烧黑的地方对排气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