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怎么处理发动机的进气口?

楼主(2004-05-28):
固定翼的
发动机
进气口用加空滤吗?用什么效果好一点?
谢谢!

网友A:
没加过。。有必要么?飞起来天上比较干净。一般不需要过滤吧。。。

网友B:
我曾经摔机后拆开发动机发现缸体内都是稀泥(飞机一头扎进稻田里,^_^)。

网友C:
最好是将进气口改在后面,放在前面的确不够安全。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D:
我的塞斯纳182,46发动机侧装,装上机头罩一启动浆扇起地面上的土从机头罩下面的缝隙钻进去直达化油器,启动几秒钟化油器里就一层沙土,新疼死我了,强烈要求发动机生产厂家配套生产空气滤清器,要轻,方便,有效,不影响功率。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就结了,滤心用海面。

网友F:
在进气口套一节柔软的橡皮管,在飞机落地时惯性让皮管口变形进气面积变小,这时进气的真空力就能把管子吸瘪无法让脏物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