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二一级的发动机很难发动!

楼主(2004-05-28):
我的三叶二一级的空模发动机的副油针被调乱了!现在我开3.5圈还是不能发动!!有感觉就是不着哦!热火头前面不是很红!中间以后就开始红了!是热火头的原因吗???请那位大哥指教!!

楼主:

DING 求救哦 !!!!!!!!!!!!!

网友:

3.5圈多了,开一圈多点点

楼主:

是吗?我开3.5圈启动过哦!但是现在在启动就不行了!!我换了火头!可以启动!但是不稳!刚起就熄火!!!!

网友:

下面引用由9999992004/05/29 04:21pm 发表的内容:
是吗?我开3.5圈启动过哦!但是现在在启动就不行了!!我换了火头!可以启动!但是不稳!刚起就熄火!!!!
把主油针开一圈半,或再小一点;火电要足,火头要是亮红色。半开油门着车后不要断火电先调主油针发动机能稳定工作再断火电,然后再判断是富油还是贫油。

网友:

是怠速启动吗?先来回调整风门(一般是开大)启动后再说吧。

网友:

热火头的钨丝的最外圈要是不亮了,你就赶紧换新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4/06/07 10:10pm 发表的内容:
是怠速启动吗?先来回调整风门(一般是开大)启动后再说吧。
启动发动机一般风门开1/3--1/2就可以,也可再大一些,小风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