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火头

楼主(2004-06-03):
强烈呼吁厂家生产厂家生产1。2伏热火头!!!

网友:

怎么了?你的火头很容易坏?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6/02 06:33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了?你的火头很容易坏?
不是,就是手起动费劲,起动时间长火电也费火头也费。

网友(2004-07-13):

请问现在火头是几伏阿?

楼主:

1.5伏.

网友:

买个好点火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4/07/13 11:15pm 发表的内容:
买个好点火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太贵了,买不起。我是退休职工,穷玩!那有那么多钱呢?连浆都要自己削!!!
调压的点火器我知道,大多是接12伏电源的,好的是开关电源,差的是逆变电源,效率极低且不稳定,极易损坏,这么简单的事弄得那么复杂太没必要。
生产厂家只要把火头的热丝加粗一丁点减短一丁丁点就行了。为什么不为广大模友方便着想呢?

网友:

你试过接1.5V和1.2V有什么区别吗?根本没什么区别啊!
甲醇的燃烧范围很大,只要火头发红,不管是鲜红还是暗红,都可以剧烈燃烧。1.5V的设计是因为一次性电池单体电压是1.5V而沿用下来,今天我们普遍正常使用的充电电池实际电压为1.2~1.4V,但内阻远小于一次性电池,所以实际的电流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uoyun102004/07/14 04:00pm 发表的内容:
你试过接1.5V和1.2V有什么区别吗?根本没什么区别啊!
甲醇的燃烧范围很大,只要火头发红,不管是鲜红还是暗红,都可以剧烈燃烧。1.5V的设计是因为一次性电池单体电压是1.5V而沿用下来,今天我们普遍正常使用的 ...
我试过1.5伏是亮红色。1.2伏是暗红色。1.5伏电流是3A左右。1.2伏时是2.5A左右......。
电起动时无所谓,手起动时1.5伏时容易,1.2伏时困难。
1.2伏时,新充的手起容易(也不如1.5伏)电量略下降(远不该充电)手起就困难了。
我的想法就是降低手起动的难度。
手起动容易情况下,可降低对起动机,起动机电池的要求。减轻许多负担。
况且热火头改成1.2伏,对厂家来说极容易。可对模友来说,可减少很多麻烦。很多新模友手起困难多和火电有关,我刚开使时也有这个感觉,所兴我略懂一点电的知识,没能难住我我。

网友:

我在油车上使用,手拉启动的,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你说的是固定翼飞机吧,用手拨浆的方式。

楼主:

是!就是手拨浆!

网友:

你测的是空载电压吧,当有3A电流时,活头两端的电压一般不会超过1.2V!

网友:

楼主!这种呼吁没用的,我觉得你还是稍花些钱买个动力面板加12伏电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楼主:

这些东西我都有,_12伏/~220伏的逆变器我都有,汽车充电器,启动机,火电都齐全.就是带着麻烦,我的启动机碳刷磨得太短了,买不到只好自制,电瓶电不足了要充,要有12伏的充电器.不慎火电短路烧了,还得修,这都是电启动器带来的麻烦,如果能顺利的手启动可省去很多麻烦!不要电瓶,启动器,就带飞机,遥控,油,火电.行了!多省事!

网友:

我也做一个起动机,昨天问了一下用100的起动机就行了。
一个新的机没有多少钱。你也可以试试,起动头网上卖的10块一下,全新的起动机不到50总成本60多点,还可以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7/26 08:39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做一个起动机,昨天问了一下用100的起动机就行了。
一个新的机没有多少钱。你也可以试试,起动头网上卖的10块一下,全新的起动机不到50总成本60多点,还可以吧。
告诉我那卖?网址?

网友:

http://www.5ibi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