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家,发动机排气管的温度有多高。

楼主(2004-06-17):
请教大家,发动机排气管的温度有多高。

网友:

>120

网友:

反正能把你手烫起泡就是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iwei2004/06/16 04:27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大家,发动机排气管的温度有多高。
排气管的温度高低,我觉得与发动机贫油,富油有关,略富油温度低,发动机功率略小,常在磨合时采用;略贫油温度高转速高,功率大,常因发动机过热而熄火,甚至损坏发动机。

网友:

一群笨蛋,发动机排气管的的温度与发动机的冷却有关,冷却效果越好,排气管的温度就越底,我的15MX发动机的温度从来就没有超过40摄氏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wjjboy2004/06/17 02:58pm 发表的内容:
一群笨蛋,发动机排气管的的温度与发动机的冷却有关,冷却效果越好,排气管的温度就越底,我的15MX发动机的温度从来就没有超过40摄氏度。
我们这些笨蛋,倒想看看你的不超过40度的排气管是怎样安装的?也让我们聪明一点,也长点见识!!!!!!!!!!!!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加了水冷的海模机器哟!!!!!!!!!!

网友:

别人的放在那里~~怎么放也不会超过40度吧? 除非火灾烧到

网友:

发动机冷不冷飞下来后摸发动机后盖或者油针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 排气管 的温度 不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
发动机的温度才是 最重要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wjjboy2004/06/17 02:58pm 发表的内容:
一群笨蛋,发动机排气管的的温度与发动机的冷却有关,冷却效果越好,排气管的温度就越底,我的15MX发动机的温度从来就没有超过40摄氏度。
一个笨蛋,每种发动机都有它的工作温度范围,你不可以盲目追求过低的工作温度,那会提前结束你的机机寿命,使得它还没到岁数就起不来啦。笨蛋!!!!!!!

网友:

下面引用由wjjboy2004/06/17 02:58pm 发表的内容:
一群笨蛋,发动机排气管的的温度与发动机的冷却有关,冷却效果越好,排气管的温度就越底,我的15MX发动机的温度从来就没有超过40摄氏度。
发动机的工做温度不是越底越好,一般应在80-90摄氏度温度越低磨损越严重,温度越高发动机效率降低。
你说的40度,是不是降落前熄火,降落后摸排气管?别熄火试一试!

网友:

与汽缸接口处应该在300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