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好的发动机一段时间后在用就不行了呢

楼主(2004-06-17):
一年没用的发动机再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还得在调

网友:

下面引用由幻影2004/06/16 09:03pm 发表的内容:
一年没用的发动机再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还得在调
我认为是篦麻油干涸后的残留物粘在主油针,喷油嘴等处(主要是主油针)减少了燃油的供给量,我的做法是记住主油针的位置,然后把油针关死,再打开,再关死反复几次再把主油针拧下,堵住排气管的排气口,拨动螺旋浆几圈,让燃油连同残渣从主油针口排出即可,如还不畅,可反复做几次,把主油针调到原处就行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6/17 01:2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6/16 10:20p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是篦麻油干涸后的残留物粘在主油针,喷油嘴等处(主要是主油针)减少了燃油的供给量,我的做法是记住主油针的位置,然后把油针关死,再打开,再关死反复几次再把主油针拧下,堵住排气管的排气口,拨动螺旋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