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4-06-21):
1、究竟是采用低速电机直驱小浆好还是采用减速组驱大浆好?(我还是趋向于低速大力矩电机直驱)
2、同级的电机参数差异很大,究竟怎么区分?T数少就好吗?
3、在什么使用情况下电机的寿命最长?降低电池电压会带来什么后果?
4、电机轴承是不是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
5、普通370电机用于KT3D飞机难道通常就只能飞十几个电池循环?
6、用380电机取代370电机会带来好处吗?电机寿命、电池使用时间、动力性能等等。
7、电机在什么情况下处于最佳状态?(效率最高)

网友:

问的好!
我早就想问了,就是一直没抽出工夫来!
好!支持

网友:

1、直驱用在高速机,如:象真机;减速机大桨用在慢速机,如:3D机
2、T数少转速高,力矩小,反之力矩大;
3、在不超出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下工作,即在额定工况下工作,寿命最长。降低电池电压对电机基本无损害,(当然是指这种模型小电机)但对拉力的影响很显著;
4、电机轴承不是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
5、普通370电机用于KT3D飞机通常就只能飞十几个电池循环;
6、用380电机取代370电机会带来好处,电机寿命长、电池使用时间短、动力性能下降;
7、电机在搭配合适的桨,在有限的电流值下,有最大拉力输出,处于最佳状态。(效率最高)

楼主:

5、普通370电机用于KT3D飞机通常就只能飞十几个电池循环;-------这是真的咯?太残酷了吧!看来只有用无刷才行了!不过如果不经常吊机应该寿命可以大幅延长吧?或者换380动力组算了。
6、用380电机取代370电机会带来好处,电机寿命长、电池使用时间短、动力性能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动力性能会下降吗?
7、电机在搭配合适的桨,在有限的电流值下,有最大拉力输出,处于最佳状态。(效率最高)------你的意思是只有通过更换不同的浆并测电流来试验才能找出电机的最佳状态?

楼主:

有没有人有好的办法啊?没有人回答就自己顶。。。。。。。。。

网友:

    一般的,小电机的特性就是高转速,我最早玩的电机是131,空载转速13000,才花了1块零四分。如果要直接驱动,那么电机尺寸必然加大,力矩和到轴的距离成正比,小电机这个距离不可能大的了,尺寸加大必然重量增加。我也趋向于直接驱动,但在370的尺寸很难,直径太小,直驱功率太小,国外的无刷可以做到直接驱动,因为是外壳直接转动,所以省事。但有刷的好象没有。
    T数少了,就是功率大了,但是相对效率差了。电机在运转时产生反电动势,以抵抗驱动电压,转速越高,或者T数越多,就是反电动势越高,这样电机的电流就小,当转速因受载荷而降低时,反电动势降低,驱动电流加大。同样T数小的电机,同样转速反电动势低,所以电流大,功率大。但是T数低的电机,线圈产生的磁场不均匀,电流大了,线圈的损耗也大,所以效率低。

网友:

    理想的电机可以看看硬盘里面的扁扁的,直径很大,所以可以有很好的力矩特性,适合直接驱动。

网友:

4.影响电机寿命的首要因素是电刷和铜头的寿命。这两个部件是转子和固定的电极之间交换能量的“桥梁”。因为是两个面的摩擦接触,且流过大量的电流,因此发热严重,烧蚀的也比较快。T数越小,负载越重的电机电刷和铜头损耗越快。1/10比赛用的车上用的电机的碳刷几组电池就需要更换,铜头几组电池就必须用专用的铜头机(小车床)切割掉烧蚀的部分,以保证铜头是真圆。
无刷的好处就是消灭了这种直接机械接触,消除了火花和铜头、碳刷的烧蚀,所以寿命要长的多。无刷电机的寿命,如果不在高温下工作,基本上是由电机的轴承来决定的。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采用适当高T数的电机并减速驱动来达到延长电池和电机的寿命呢(只是运用于不怎么要求速度的飞机类)?一方面工作电流减小,降低电池放电的C数,延长电池寿命,另一方面随着电流的减小,炭刷与铜头的损耗也相应的降低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我想,只要经过优化设计,使电机在额定输入功率的)情况下,怎么样使它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就是最佳方案,比如高转速小力矩或低转速大力矩或兼之平衡(当然,针对竞速型的需要高启动力矩的等等特殊需求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