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啊,370用380的大碳刷代换(照片来了)

楼主(2004-06-25):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15pm 编辑]

我的370碳刷坏了后更换了碳刷,可2个起落又废了。我在想,马达就这样不能用了,多可惜!后来买来便宜的380电机拆下碳刷,打磨刷头,然后在370后盖上打孔,把380碳刷架换上,小心把370后盖复原,通电发现370电机活了,再后仔细调整马达进角,直到转速最佳,由于碳刷大,一定要打磨小点,但是还是比原来370的大多了,油门在70%,1047桨,马达没有火花,  拉力有200克,由于马达退磁拉力下降厉害,但全油门虽有火花,拉力却不小,有300克,我的小飞机做平飞,横滚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

强!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好!

楼主:

大家有报废的370马达不妨试试,很好啊

网友:

有370废马达,没380碳刷不也是废的啊。

网友:

高呀

网友:

有没有图片????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30pm 编辑]

380马达后盖:

用尖嘴钳小心取下碳刷小螺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32pm 编辑]

碳刷坏了的270马达后盖:

在画了线的地方切开,放置大碳刷。碳刷架可能有点长,小心用钳子弯折根部可以缩短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34pm 编辑]

在塑料架上打孔,宽度与大碳刷接线柱一致:

楼主: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21pm 编辑]

已经换好了,接线焊接很随便,准备重新焊。碳刷有松动用AB胶固定:

楼主: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大碳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6/27 12:27pm 编辑]

又是一尾活龙。下次可能要换磁铁和转子了,哈哈!!有点遗憾,换好的后盖内部没有照,因为已经上好了,拆下来很麻烦,遗憾!!!

网友:

不错,我也换过.我现在直接用380动力组了,用这种短命的东西,烦.
马上买无刷,省得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