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发动机

楼主(2004-06-26):
我想买OS52或YS63四冲的
发动机
,不知道需要多少钱,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请帮助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OS太贵一台能买三叶两台。

楼主:
三叶的我有了,看别人玩进口的发动机觉得性能是好,所以也想买一个试试,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想求助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B:
OS FS52S四冲发动机1500元左右;YS FZ63四冲发动机2000元左右.YS发动机对油要求很高的,并且难调整,但马力大过同级别的二冲,声音也很悦耳.综合考虑建议你买OS FS70ULTIMATE或平装版的OS FL70(新款,还未上市).

楼主:
我起初是在考虑用OS70的,但是我看到70的重量在570克左右就犹豫了(用于3D板机)
52的只有400多克,但是如果买了52的,我想可能什么也干不了了,这款机器也只能飞板机了,那OS在52-70之间没有产品了吧,要是这样我听你的建议就买个OS52的。感谢你的指点,有问题我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