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疑問。

楼主(2004-06-27):
有個疑問。在深圳看到很多用於三輪車及自行車上的發動機,能載重貨,及因多數是民工改裝用來拉貨的,所以理應功率足而又便宜,不知能否用於航模上?

网友A:
如果懂得机械加工的话,可以改造的。不过一般的都比较大,可以用来飞大飞机。用割草机的22cc的改造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B:
呵呵,那种机器我看用在车模上可能好用点!用在航模上不说别的,就安全性能上我看都很令人担忧呀!

网友C:
太重了吧?要做多大的飞机才行。

网友D:
會改的話就能用啊.汽油機就是差點也不像航模發動機那樣容易熄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