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4-06-27):
今天在磨新的GMS 47II,开始是拿开点火器就熄火,后来点火器一直插着运转了一段时间后拿开点火器就不再熄火,但是烧了三分二油箱的油后再次熄火,起动后转了二三圈后就会熄火,呈富油状想再次起动感觉转动很重,会反打。之后就一直不能再启动了。(我是用手拨启动的,副油针没动出厂设定状态,主油针二圈半,后来改二圈)

楼主:

谢谢楼上的。油面应该不会太高因为我已经烧了三分之二的油。只能油针一圈半试一试了,火头电量挺好的,我有把它缷下了试电,也有试着把积油清理倒出,但就是没有什么积油。我用的是四比一的素油,OS8火头。是否把油改成三比一的配比呢,请赐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iwei2004/06/26 11:25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楼上的。油面应该不会太高因为我已经烧了三分之二的油。只能油针一圈半试一试了,火头电量挺好的,我有把它缷下了试电,也有试着把积油清理倒出,但就是没有什么积油。我用的是四比一的素油,OS8火头。是否 ...
再有浆位对不对浆应在2-3点钟的位开始压缩,拨浆的速度要快,一般拨浆时间长了都累了造成拨浆速度下降。可休息一会再拨。
如果汽缸里没有积油那就是贫油,可在把油箱加满试一试,着车后先不去火电调整主油针(一般是关小)使发动机达道最高转速再开大两格再去火电。一般用中底速磨两三箱油就可以了。

楼主:

再次感谢!请问OS的火头有1.5V的吗,怎么区别。关于吸油我是这样的,如果是堵排气口就会象在启动时那样拨螺旋浆、如果堵进气口跟你的方法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后置油针的油管和进油管有气泡,也不知道这些气从那里来的接头部位都很密应该不会漏气才对呀。后盖的排气管的螺丝也都上的很紧。现在的现象是启动后转两三圈就会熄火再去拨的时候就呈富油状,很重且会反打。更不能也没法去调高速油针了,因为转两三圈就已熄火了。再就是油油箱的问题,如果象这种情况每次都还有三分之一的油就不行了我就想不通了。再一次感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iwei2004/06/27 11:01am 发表的内容:
再次感谢!请问OS的火头有1.5V的吗,怎么区别。关于吸油我是这样的,如果是堵排气口就会象在启动时那样拨螺旋浆、如果堵进气口跟你的方法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后置油针的油管和进油管有气泡,也不知道这些气从那 ...
现在的火头都是1。5伏的,可一般的火电都是1。2伏,只要电量够用启动器没问题,但没调好的机器新机器,经验又不足,启动就把不太容易。
你说的汽泡是主要问题,要查清,油箱里的重锤是不是掉了油箱里的油管不能漏气所有的油管接头都要仔细检查。
油箱里重锤,加压管,加油管相对位置要对。
主油针上有一密封胶圈,把主油针拧下仔细看一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