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电机的编号含义

楼主(2004-07-01):
小弟不才,不知道无刷
电机
型号的含义,通常说A系列和B系列还有C的,ABC都代表什么含义,有什么重要区别吗?
小弟就此拜谢!

网友A:
华迈自己定的编号,谁知道啥意思

网友B:
谢谢纠正!
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铁心的空载电流反而小呢?我的LMT 5T也是空心绕线。它的空载电流可有5、6A呢!

网友C:
以上解释够长细全对!
可以上华迈的网参考一下数据!http://www.chinahimark.com/motor/brushless.htm

网友D:
可能是因为换相更顺畅吧,你的5T太变态啦。如果有槽电机要做到你那个电机的内阻空载电流会更大。另外,你测的空载电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载电流,因为你是在进角不为0的情况下测的。铁损=进角为0时的空载电流*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