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装的40CC割草机,小松技术。

楼主(2004-07-02):
(无正文)

网友:

我想买一个改改!

网友:

那个割草机要多少钱呀?
小松机呢?

网友:

我有一只23CC的小松汽油机,你有兴趣吗?没用过的.

网友:

汽油发动机的改装过程中,最难而且最高技术含量应该属电子点火电路部分了!
如果设计电路部分不行的话就会影响到遥控接收机的接收解码部分,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容易产生跳舵现象!并且在该设计电路里不能出现小型变压器,否则点火电路产生的干扰是最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ppylose2004/07/05 11:46pm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一只23CC的小松汽油机,你有兴趣吗?没用过的.
什么价?

网友:

不像是仿小松的呀?倒是有点像homelite的发动机。是单曲柄的还是双曲柄的?
发动机的干扰问题可以通过换用带电阻火花塞得到彻底的解决,关于点火时间问题有条件最好还是换霍尔点火系统不行的只有通过改变飞轮角度来提前点火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