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发动机表面的干涸焦黄的油污

楼主(2004-07-02):
我的发动机用了两年多, 表面很后的一层干涸胶黄的篦麻油污散热不好又难看怎样才能清除干净?

网友:

关注。我的也是。。现在才知道成品油的好处。。除了贵

网友:

同感关注

网友:

关注

网友:

放在锅里煮同时用钢丝刷(用软的那种)绝对能弄掉的.

网友:

用天那水清洗

网友:

天那水???
不懂!

网友:

去买一种金属清洗剂就得了,我就有一瓶好用及了!!!

网友:

化工店都有得卖的!

网友:

化油器清洁剂加上一块百洁布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油污比较后这种方法好象就不怎摸好使了,可以用超声波清洗器清洗

网友:

对,用超声波清洁宝.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但油污的问题是大家都要面对的,除了超声波清洗机,我敢说上面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把管子清洗到比较干净的地步,现在到底有哪位大侠用手头上比较易得的工具或试剂   亲自动手    把管子清洗的比较干净 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今天通过实验,找到了一种比较麻烦的方法。只对外表光滑的加速管,,先用刷锅用的钢丝球和洗衣粉刷,后用高目砂纸打磨一下,就能泛出和新的差不多的光泽

网友:

用香蕉水就很好

网友:

邋里邋遢省得被贼人惦记

网友:

用酸烧一下行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7/02 09:43am 发表的内容:
关注。我的也是。。现在才知道成品油的好处。。除了贵
你的意思是成品油没有用蓖麻油?
难道贵的成品油用的是合成润滑油?好像最好的润滑效果还是蓖麻油,

网友:

http://airfieldmodels.com/information_source/model_aircraft_engines/maintenance.htm
看看这个方法

网友:

用洗衣粉煮一下就行了,很有效的。经济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