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车的发动机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楼主(2004-07-06):
我有12级车用京商
发动机
闲置,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飞机上(想用来改装翼龙),车用发动机和飞机用发动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可以,但要锯掉一段伤热片

楼主:
为什么?不锯掉的话散热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可以,非常好用,但要从新车制前后桨垫,不管是直机还是车模机都可用于空模,大散热头增强了散热的效果,但要根据机器的使用情况配合合适的桨。特别是可以买相同直径不同螺距的桨试试,找到最佳配合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