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的磨合与调整

楼主(2003-04-11):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4/11 09:45am 编辑]

前言
调整引擎是玩遥控模型时相当重要的一门学问。别小看那小小的一支油针,它关系著引擎的马力表现与使用寿命。若引擎调整得当,则低速稳定、高速凌厉,才能充分享受到飞行的快感。
若您是初学者,奉劝您务必先使用 OS 的引擎,因为 OS 的引擎品质稳定、易调易用,而且使用者多,容易获得别人技术上的支援。我以前就是不信邪,想试用其它厂牌的引擎,结果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调整引擎,还请了许多朋友来帮忙,到最後只能飞飞停悬而已,根本无法上空飞行。後来还是回来喝咱们老牌的保力达B....啊错了...是 OS 引擎。也见过许多同好们使用雷虎、ENYA、YS、Webra 的引擎,最後的下埸就是统统换成 OS。也不能说其它厂牌的引擎都不好,应该是品质不稳定,买到瑕疵品的机率太高了。
主油针(Needle valve)∶又称高速油针,控制引擎中、高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副油针(Idle mixture)∶又称低速油针,控制引擎低速(怠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本篇文章以 OS 32 及 46 之引擎为范例。若您使用其它厂牌之引擎,请先参考说明书内之主、副油针设定值。

楼主:

启动引擎的前置工作
使用新引擎时,最好能先将引擎分解清洗,避免引擎内部残留有加工後残馀的金属屑。若没将金属屑清除乾净,一旦发动引擎,可能会在汽缸壁上留下刮痕,造成气密不良,那这颗引擎就bye bye了。尤其是新购引擎时,许多人总会习惯性的转动引擎,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因为若引擎内部有金属屑,这麽一转动也有可能会刮伤气缸壁。若您是初学者,还不会分解引擎,可如左下图所示将散热头及背盖拆下,用清洗化油器的喷罐将引擎内部清洗一遍。欲装回散热头及背盖时,请如右下图所示,须以对角线的方式,依序将螺丝锁上。
将主油针往顺时针方向旋入锁紧(注意∶化油器内部为铜制品,故主油针能轻轻的旋紧即可,切勿用力锁紧),再往逆时针方向旋出 1½ 圈。将节气阀全闭,副油针往顺时针方向旋入锁紧,再往逆时针方向旋出 2½ 圈,即为出厂预设值。
使用硝基甲烷含量为 10%~30% 之燃油,硝基甲烷的含量愈高,则主油针可调整的区域会愈宽广。切记不可随意更换燃油的品牌,否则引擎的表现会较差。也就是说若您用 15% 的燃油来磨合引擎,那以後也只能使用同品牌 15% 的燃油来飞行。因为更换燃油品牌可能会在燃烧室、活塞头或活塞环沟槽造成积碳,导致引擎内部机件密合不良。若您一定要更换燃油品牌,请在最初几趟飞行时重新磨合引擎。
火星塞可选用ENYA 3 号,也就是标准型的火星塞。火星塞的选择方法是,气温较高时则使用冷型的火星塞(ENYA 4 号),气温较低时则使用热型的火星塞(ENYA 2 号)。一般而言只要油针调得好,ENAY 3 号就非常适合台湾的气候使用。若您的火星塞使用寿命很短,八成是油针调得不适当。

楼主:

引擎的磨合
使用新引擎时,必须先经过磨合的手续,使活塞与汽缸壁能密合。目前较流行的磨合方式有二种∶
启动引擎後,一边慢慢地推油门,一边将主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使引擎能一直保持在低速运转,直到油门全开。此时引擎处在非常富油的状态,排气口会喷出大量的油气。每磨合一桶油箱的燃油时,便将主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进三格,使引擎的转速能略为提升。以此方式磨合约 3~4 桶油箱的燃油。
启动引擎後,将直升机以停悬的方式来磨合引擎,调整主油针使引擎处於比较富油的状态,以此方式磨合约 3~4 桶油箱的燃油。
我比较同意使用第二种的方式来磨合引擎,因为使用第一种的方式时,引擎实在太富油了,几乎是维持在怠速运转的状态,因此引擎温度不会上升,无法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所以金属不会膨胀,比较没有磨合的效果。

楼主:

引擎的调整
启动引擎後先怠速运转 30 秒,此时因引擎处於富油状态,比较容易积油导致引擎熄火,请适度地推收油门摇杆,以避免引擎熄火。
调整低速运转时的副油针
缓慢的推油门使引擎转速逐渐加快,若排气口喷出的烟量较浓,且低速转速不稳定,推油门时引擎反应迟钝,或者低速时引擎容易熄火,这些都是副油针过於富油的徵兆,请将副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入 30° 左右。
若排气口喷出的烟量较稀,且低速转速较高,推油门时引擎反应极快,这些都是副油针过於贫油的徵兆,请将副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 30° 左右。
每次调整副油针时以 30° 为限,切勿一次调整太多。副油针初步调整好了以後,再来是调整停悬时的主油针。
调整停悬时的主油针
将直升机保持在停悬的状态,此时油门摇杆约在中立点的附近,观察排气口的排烟状况,若排烟量很浓且油门反应较为迟钝,就表示主油针太富油了,请将主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入三格左右。若排烟量很少且油门反应较为敏感,或是引擎转速会变快,就表示主油针太贫油了,请将主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三格左右。
反覆执行上述动作,直到停悬时引擎能维持稳定的运转。调好停悬时的主油针後,还要再回过头来调整低速时的副油针。将直升机降落使引擎怠速运转约 10 秒钟,然後再次推油门使直升机升空。若推油门时引擎的反应很迟钝甚至会熄火,就是副油针太富油了,请将副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入些许。若推油门时引擎的反应很快速,且排烟量较稀薄,那就是副油针太贫油了,请将副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一些。
调整上空飞行时的主油针
油门全开使直升机保持高速直线飞行,观察主旋翼的转速变化及排烟状况。若排烟量很浓且主旋翼转速不快,就是主油针太富油了,请将主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入些许。若排烟量稀薄且主旋翼转速会突然变慢,那就是主油针太贫油了,请将主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一些。反覆地调整,直到引擎能出现最大马力後,再将主油针退 2~3 格。每次调整主油针时以 2~3 格为限,切勿一次调整太多。
调好高速时的主油针後,接下来又要回头来对停悬时的主、副油针作更细腻的调整。因为一般的引擎只有主、副油针,没有中速油针,故必须藉由主、副油针的相互协调,才能调出最佳的中速区域。
若停悬时的油门反应较迟钝且排烟量较浓,请将主油进 2~3 格,副油针退 10~20°。若停悬时的油门反应较灵敏且排烟量较稀薄,请将主油退 2~3 格,副油针进 10~20°。
若你的引擎具有中速油针,例如 OS 61 SX-H,则中速油针先保持在出厂预设值,先将主、副油针调整至定位後,再以停悬的方式调整中速油针。
若您使用新的引擎,建议将主、副油针调得比较富油一些,以延长引擎的使用寿命。

楼主:

心得
直升机的油门反应与螺距曲线有著相当密切的关系,必须相互的配合。若螺距曲线设定得不适当,将会影响引擎的表现。
有关调整油门与螺距曲线的方法,请参考本站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网友:

不错的贴子,对初哥很有帮助.

网友:

    很适合象我这样的刚入门的才鸟,希望能多发些,他们不喜欢看,就直接发到我的油箱
呵呵

楼主:

呵呵,好的,我们会继续贴出很多基础的东西的

网友(2012-01-30):
看到了  学习下

网友:
实际试用中,但发动机似乎不给面子,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好老的帖子了………………这偏是谁写的,有念头了。
而且他的说法有点奇怪,换一种燃油,还要重新磨合,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网友(2012-05-01):
好帖子啊 为什么没人顶呢

网友(2012-06-22):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