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功率电机

楼主(2004-07-11):
我现在需要能提供30-50N拉力的电机,不知要用多大的电机,大家多多帮忙.
最好能提供具体的参数
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odparent在 2004/07/11 10:02am 编辑]

1N=50克,那么50牛就是2500克了,基本是46级发动机的静拉力了。好像没那么大拉力的电机把。估计850-1000电机带减速桨,能达到那么大的拉力。
即使850能搞出来2500克拉力。那也基本就是废物一个,850+大电流电池会大于1500克的。
用700级的无刷+几百元的锂电也可能搞出那么大的动力来,但是银子不少阿。

网友:

上面的弟兄,你的N和G的换算搞错啦!
   1N=101.93g左右。

网友:

楼上的物理是不是学的不好,哈哈!!!
mg=G(g=9.8N/kg)你在算算

网友:

我说的是  godparent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odparent在 2004/07/11 11:18am 编辑]

哦,1N=100克。我只记得老师说过1牛=两个鸡蛋重量
那更不可能了,5000克的静拉力??
的相当于91级发动机的动力阿

网友:

不明白

楼主:

呵呵,我谢各位.重量与价格先不用考虑.只要能达到这个拉力的要求就行了
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提供一些具体的型号与参数

楼主:

能否告知这些电机厂家的联系方式,另外问一下,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厂家?最好有国内的厂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与军事有此关系(不好意思,不能多说了)
现在就是想知道电机的型号以及一些具体参数,看看需要配多大的电池.
如有可能请告知详情.

网友:

以前,我看过老外一个电动飞机,是用9个无刷马达带中间一个大减速齿,也就是说,9个电机变速到一个输出轴上,
那个飞机看样子也就是翼展1800的S300,也就相当也91-120级的发动机的飞机。
机舱里全是电池。基本没什么意义了,飞行中的电池了。
电动的要这么大的动力没啥用,目前的电机功率比重太低。电动目前的主流,也就是500-1000克左右的动力组,太大的话,电机功率增加量还赶不上重量增加量,懂了把。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一些,不过我现在还不太考虑电机的重量问题,3KG左右也能接受的.
你的意思是多个电机共同输出,这样来达到大功率.我倒觉得比较可行.那么能否给一些具体的组合出来.我的确在这方面了解不是很多.

楼主:

请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个HACKER电机是哪个公司的,哪里有这些介绍?

网友:

下面引用由tsinken2004/07/17 07:29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个HACKER电机是哪个公司的,哪里有这些介绍?
德国的,国内要预订

楼主:

多谢你啊.如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2004-08-30):

shouldbe大哥:
请问550电机和1KW功率的电机工作电压和电流各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