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发动机的选择

楼主(2004-07-12):
40级的固定翼,打算搞个四冲的,选择52还61级的好?说说理由,顺便给个价格,谢了.

网友:

看有什么要求吧。
一般的52就够了。
价格不知道。

网友:

三叶的要能飞起来得FS61的,要想耍起来,得FS80的,
OS的要能飞起来得FS50的,要想耍起来,得FS70的。

网友:

如果用YS,FZ53就可以耍起来,FZ63就直上九天了。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飞啥?

网友:

练习机用52,象真机用65.
52约600元.65约700元.

网友(2004-08-21):

YS-63力大,调整要技术;OS-70好用,老款重,新款轻贵许多;三叶的稳定性差一些,但便宜太多。用哪一款看自己情况。

网友:

下面引用由yy2004/08/20 11:17pm 发表的内容:
YS-63力大,调整要技术;OS-70好用,老款重,新款轻贵许多;三叶的稳定性差一些,但便宜太多。用哪一款看自己情况。
分别的价格说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