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速油针的调整影响主油针吗?

楼主(2004-07-15):
为什么再调好主油针的时候再调好怠速,发动机的高速工作就不稳定了,而且抬头时出现停车的现象?

网友:

下面引用由幻影2004/07/14 04:46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再调好主油针的时候再调好怠速,发动机的高速工作就不稳定了,而且抬头时出现停车的现象?
因为主油针作用大,大小风门它都管。相当汽车化油器的主量孔,决定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油量。怠速油针是发动机在怠速时,油量的微调。但怠速油针对高速也有微量影响,所以两油针要反复调几次,但一次比一次量要微,调到最佳为止。
抬头停车是贫油,要再开一点主油针。调好的发动机应是:水平放置,风门全开,,发动机转速迅速上升,将机头台起四十五度以上,转速略增加但不熄火。然后,让机体低头,转速略降低,但不熄火。然后把机身放平,关小风门至怠速,再抬头,转速略增不熄火。再低头转速略减不熄火。最后抬头开大减小风门转速紧跟风门变化不熄火。再低头开大减小风门........。(看航模空间的电热航模发动机的调整)

网友:

顶!

网友:

hao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