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4-07-17):
汽油
发动机
需要加谐振管吗?加了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交易专栏转移过来的!

网友B:
谐振管是针对二冲程发动机的,和用什么燃料无关。它的缺点是只在一个特定的转速下才有效。

楼主:
哦,谢谢

网友C:
有没有可调与转速能同步的谐振管?

网友B:
我没有听说过。但原理上应该可以,即根据发动机转速调整谐振管的长度,用机械方式(例如离心力)或电控都不应该太难。谁来先吃这只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