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4-07-21):
刚买了一个三叶的36A II
发动机
刚才拆了一遍,装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发现缸套顶端好像是突出来的一个环,所以不会全部进入缸体里面,然后缸盖压在缸套上,这样缸盖和缸体其实就是不接触的,当中卡着突出来的缸套。
因为拆的时候没有注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感觉这样的设计挺奇怪的,以前只看过摩托车的发动机,缸盖和缸体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网友A:
缸盖压着缸套才能保证缸套的定位和密封,这种设计是很科学的,不能简单拿摩托车发动机来对比!

网友B:
我所见二行程模型用引擎都是这样的!不能和摩托车引擎对比!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城市浪人在 2004/07/21 12:57pm 编辑]
兄弟,那道环的作用和摩托车汽缸垫作用一样,调节压缩比和密封。

网友D:
模型发动机的钢筒可方便的拆下,然后才能拆连杆和曲轴.摩托车气缸是和散热器是紧配合不能轻易拆开.其结构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