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锂电充电问题?

楼主(2004-07-22):
一般都会买带冲放电限制电路的锂电,一般说的单只4.2V限制,应该是指电池芯2端电压,如用输出4.2V的充电器来充电,即将冲到4.2V时,电流会很小,1-2mA,充电时间很久,要是高于4.2V,又担心限制电路无此功能,会令电池爆炸.
常说的"恒流充电到即将满",实际中发现很难实现,因为当电池冲至4V左右时,已不能保持500mA左右电流,除非电压升至4.2V以上,应该如何实现,或我实验有误?
还有,限制电路中串有一个场效应管,会有0.3欧电阻,大电流时压降很可观,有何好办法去掉.专用电池组中有否限制电路,又是如何保护电池的呢?
我用下面电路:

网友:

锂电池充电最好用专用电路,可以在电压刚到4.2伏时切断充电电流,你这个电路在压差很小时电流会很小,充电时间会很长很长,你就买一只手机充电器(座冲)来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才几十块钱!

网友:

一般恒流充到4.1V左右就转为恒压充电,直到电流小到约 C/10时 就认为电已充满了

网友:

就用手机充电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手机充电器多为4.2V,我需要的是8.4V的,上面只是为了方便,拿4.2V来做例子,且现在的座冲里面很简单,根本不能让人放心.

网友:

下面引用由gtyhb2004/07/26 10:12pm 发表的内容:
手机充电器多为4.2V,我需要的是8.4V的,上面只是为了方便,拿4.2V来做例子,且现在的座冲里面很简单,根本不能让人放心.
三星的座充就很不错啊,可惜没带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