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锂电问题

楼主(2004-07-22):
在商城购买的A.K.E1300mAh 11.1V锂电冲放电10次左右,嘉宝A.K.E12V锂电专用马达,现在只能飞不到5分钟,充电不到20分钟,
充电器
绿色指示灯即亮起(充电完毕),A.K.E1600mAh 11.1V锂电也只能飞10分钟左右(原来两块
电池
都能飞20分钟以上)。电池外表没发现发胀现象。请教:什么原因?不能就这么短寿命吧!

网友A:
会不会你把电池用的太干了才充电,锂的好象不能放太干,电压太低是会影响寿命的。我也是看别人这么说的,你在找下老帖看下吧。

网友B:
锂电单体放电中止电压2.85V左右,再低了就会损坏电池,直接的现象就是容量减少

网友C:
说对了。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冲电时能冲到14.67V左右,但放电很快,4-5分钟就飞不起来了,测量电压还有4V左右,在充电不到20分钟又充满(充电器绿色指示灯亮起)电,是电池容量不够了还是充电电器有问题了(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D:
多半是电池过放电了
锂电千万不能过放电的,一过放就坏。

楼主:
怎么保证不过放电,应加保护电路阿。

网友E:
LI电池一定加保护板!!
要不过冲,过放就报废了
你去东民看看,那有,很便宜的,也很小

网友F:
电池已经坏了,不要用了啊,危险!!充电终止电压怎么有14V多,4。2*3=12。6V是最高电压。!用的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池充电器,是配套的啊,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