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 配GMS47的发动机,要滑跑多长才能飞起来呢?

楼主(2004-07-26):
我在飞的时候滑跑了大约一,二十米飞不起来,但又能离地。如果配大一点的
发动机
是不是会好一点.谢谢!!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7/28 09:04pm 编辑]
我觉得象真机的起飞滑跑都较长,都要二三十米以上,且要轻拉杆,起飞攻角不要大,不然会失速进入螺旋,我的赛斯纳182就是因升降舵舵角太大起飞不好,调小舵角后好多了。我配的是三叶46发动机,动力没问题。
这飞机有点底速时容易进入螺旋,所以低速转弯,和降落时要注意!
还有要检查重心是否正确,如果太靠前的话尾部要加配重。
检查重心是在油箱无油的情况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