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哪个好啊,一定要看哦!!

楼主(2004-07-27):
请问;哪个好啊,我是新手!!
可以说说为什么选它的理由哦!!
先谢谢了!!

网友A:
都没用过,支持国货

网友B:
三叶52S很好用,马力大,很好调。

网友C:
三叶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好调。
新机先不要调副油针,只调主油针,磨合好后再略关小副油针就行。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三叶新款52A动力这款哦.他的气缸头是仿OS动力的方型,发动机的声音柔和,动力强劲.待速稳,动力稳定.性价比高,没有比OS的动力差到那去.

网友E:
肯定是三叶新款52S好

网友F:
三叶的不错呀,好东西,作为新手用是个好选择!怎么说也是国内生产的精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