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了!最好是用过商城卖的电池的高手!

楼主(2004-07-30):
我的启动机电池原来用的是摩托车的电池,充了几次之后就没法再充了,不知道AKE091300C2这种电池能不能用来驱动启动器。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还有就是这款电池一百多的价格不知道包没包含充电器的价格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充电器有问题!!!!我用的是二手美国电瓶才二十五元一只,己用了三年用一点没变性能!!!只是外观不好而已!!!!看图::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7291952470.jpg[/img

网友:


楼主:

天哪!这么大的一块东西,背着到处走不累呀?

网友:

不会搞条长的电线啊~~

网友:

用2号电池组 就很好!

网友:

10节SC电池组成电池组就很好用。

网友:

手启动!

楼主:

哇,楼上的兄弟,是直机呀,你手启动给我看看咯!高手!!!

网友:

用手启动并不是不可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gd1632004/07/29 03:0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启动机电池原来用的是摩托车的电池,充了几次之后就没法再充了,不知道AKE091300C2这种电池能不能用来驱动启动器。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还有就是这款电池一百多的价格不知道包没包含充电器的价格呢?
最好用1#充电池10节串联,买新的太贵,最好买退役军品;铅酸电瓶,不要用摩托车的用UPS(电脑不间断电源)用的电瓶好一些。

网友:

我用的是台湾汤浅的12V7AH免维护电瓶,4年了性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