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3问题

楼主(2004-07-30):
1、电流小时,电机一转起来有支支的声音,还向哪里磨合的不好似的,但是电流一过一半,转速上去了,就又没声了。
2、有时电机转起来,整个电机有共振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3、正对问题一,如果真的是轴承发涩,我能不能在轴承的地方滴点润滑油?

网友:

知道了。

网友(2004-09-24):
无刷电机一般采用了检测相反电动势过零点来计算换向时间,所以在马达启动的时候,必须要先给马达
启动脉冲,(同步进马达的方式相同),马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反电动势足够大,(这与过零
检测电路有关),马达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在启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短的抖动。

最近在研究无刷调速器,基本完成了。有一些体会。希望与大家交流。

网友:
WD-40好东西呀!是我的常备物资,保养电机和电位器,都用他!搞有刷电动机时用完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会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