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 自制不到3元钱的 20克极轻重量启动机

楼主(2004-07-31):
好消息  自制不到3元钱的   20克极轻重量启动机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圆管上栓上一节尼龙绳   50CM长  把它饶在发动机桨垫上的槽   一拉就得
呵呵  一台巨难启动的61四冲发  用这个方法 百发百种  就拉一下  绝对启动
前提是 要吸好油  不然拉死了它都不会动一下
现在你有了这么好的东西  还用什么笨重的启动机呢???
尼龙绳用3毫米直径的   原则是结实  不是很滑  就可以了
拉的时候向后拉 让绳子偏离螺旋桨的旋转平面   不然   …………呵呵   啊  我的手啊…………
目前我只实验了 4C的  2C的压缩力量太大了   没实验过  但是加直径一个大点的桨垫

网友:

楼主真对得起你的名字。我以前也试过这个方法。算是可行吧。

网友:

 <<航空模型>>杂志9x年介绍过一个,上面说连压燃的都能用!!

网友:

你这办法真好,我一定试一试。

网友:

当然可行,几千瓦的小型汽油柴油发电机都是这么启动的。

网友:

呵呵!以前我用过,(是看了启动东方红50推土机的方法后受启发的)

楼主:

<<航空模型>>杂志9x年介绍过一个,上面说连压燃的都能用!!
哑然的   2C的不好用
4C的好用

网友:

有人做出来了吗???

网友:

三叶2冲52的发动机很好启动的
现在正拨反拨都可以轻松启动!

网友:

汽油机喷雾器的发动机都是这样启动的

网友:

压燃的小发动机我就 用手拨。。。还没被打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