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与飞机及桨如何搭配 ???

楼主(2004-08-01):
请教各位高手老师傅 :我刚买了一架"232---3D"机和一台三叶46
发动机
现在想改无刷
电机
.
用12*6木桨请问用多大无刷电机和电调 ???请回复 !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不小哟~~还没用过这么大的。
既然玩大飞机,就买个540级马达+电调要40A以上吧(条件允许的话,直接搞个70A的,再不用换了,用着还放心。)~~

网友B:
好建议!!

网友C:
钴电机KV值不够高,电机重量也重过无刷电机。12*6的桨不合适用到无刷上吧?

网友D:
期待你成功上天哦

网友E:
期待中,

网友F:
我们现在有80A的无刷电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