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称6v的180马达,如果用7.2v的锂电驱动,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04-08-05):
我今天用7.2v的锂电驱动了180马达,一组电池下来没事
但有个模友告我,如果长期用7.2v的,马达会烧掉
我不明白,碳刷、铜头的损坏只受电流的限制吧
这个与电源的放电性能有关,
岂能只用电压来衡量?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开的非常的慢,马达基本没有发热
如果经常用7.2锂电怎么会烧掉这个180马达?
请前辈支招!

网友:

电压高了,电流不就大了吗!不过模型用的都是超额使用,只要你觉得好用就行,反正有刷电机不值钱.

网友:

加大电压后,减小负载(换小桨)

网友:

也没几个银子,玩吧。

网友:

没什么,只是电压高了碳刷会消耗的快一点。电机是烧不了的。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求教:
1:用950mah 9.6V镍镉电池给双380马达供电,是否会对380马达组成损坏?
2:查看了珠海GS的产品目录,它的380马达工作电压是9。6V-6V,估计其他380马达的工作电压也基本在这个范围,这个观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