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发动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4-08-09):
我新买了一个OS46的2冲引擎,一直不稳定,怠速拔掉点火器就熄火,中速的时候不稳定!
我用的是5%的油料,请问如果我把油针全部转进去,大约转出来几圈比较合适?

楼主:

再问一下飞机的引擎是不是都只有一个主油针和一个怠速定位螺丝,没有付油针阿?

网友:

有副油针,副油针的出厂设制应是2.5圈.主油针大概2圈左右.

楼主:

还是不稳定!

网友:

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先不要管怠速,先开大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再调怠速油针。
再先主油针高速,后低速怠速油针。反复2--3次。

网友:

OS46我这两天用过一个,地上好好的,上天大油门就熄,现在OS已经不是已前的OS了,它的神话反而被三叶仿它的SUPER款打败了  。说句心里话,大家以后用在固定翼上的2冲已经完全可以把米带子交给三叶了,不用再想什麽OS了

网友:

请问  zongqing52  :直升机怎么调,取下螺旋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8/10 05:43pm 编辑]

对不起,我不玩直升机。
我看过别人调,具体你还要问高手。

楼主:

今天去买一个新的火头看看怎么样!
另外,我还没有磨车就最高转速对引擎不太好吧

网友:

我觉得新机磨合最好不要用含硝基的油,

楼主:

调得富油也不好吗?不行我就换素油!不过我觉得很少有人是把引擎用坏的,多半都是炸机毁的!

网友:

闹了半天,你还没磨合!那就先磨!素油3:1就行,磨车无所谓稳定,只要富油,中低速就行了。
着车,将风门开1/3--1/2大,先不要取下火电,调主油针达到转速最高再开大3--4格,保证富油。拿下火电,让它烧两三箱油,就行了。

楼主:

关键就是中低速稳不住啊!太容易熄火了

网友:

千万不要握住直升机大浆调发动机,这样会烧毁离合器组的。

楼主:

换了一个os的火头,明显有改善!但还是会熄火。油针开两圈的时候最多5秒,铁定熄火!目前调到了1又1/8圈,可以连续工作半分钟了!我的油门一直开的最小的,磨车油门一般开多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iris762004/08/11 05:02pm 发表的内容:
换了一个os的火头,明显有改善!但还是会熄火。油针开两圈的时候最多5秒,铁定熄火!目前调到了1又1/8圈,可以连续工作半分钟了!我的油门一直开的最小的,磨车油门一般开多大?
1/3

网友:

磨车转速不是越低越好,不要太低,要达到接近中速,新发动机无法用怠速磨车!
新手要多看有关资料,如《飞行教学1--5篇〉,航模空间网站的《电热航模发动机的调整》等等。
有的人有一坏习惯,不看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一定要!连看三遍!包括标点符号!!!

网友:

下面引用由iris762004/08/09 09:55am 发表的内容:
再问一下飞机的引擎是不是都只有一个主油针和一个怠速定位螺丝,没有付油针阿?
OS LX系类的发动机的怠速油针和三叶,GMS等怠速油针不一样。它是一条螺丝和一个弹簧横向装在化油器前面,控制一个小孔调整怠速时的进气量,旋进时减少进气量,混和气变浓,旋出时进气增加,混和气变稀。

楼主:

谢谢各位dx,小弟一定认真学习,争取早日自由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