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生锈

楼主(2004-08-10):
我用了2个3叶的发动机,都是第一次磨车以后就生锈了,请问是不是保护油的问题?

网友:

你用什麽油磨的车,又用什麽“保护油”?是蓖麻油吗?
千万不要用如w-40类的东西。

网友:

都会锈,我用过罗西的,HGK的 OS的 GMS的 三叶的,都是会锈的,很正常

网友:

锈蚀是发动机最大的敌人,注意哦,事后油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甲醇和硝基甲烷都会对钢件造成氧化腐蚀,如果发动机长期不用,最好在最后一次使用时在发动机工作时切断供油管,让发动机因缺油而停车,这时机匣内的残油会全部烧尽!然后在从化油器进气口滴数滴矿物润滑油至机匣内,用手稍加转动,并用卫生纸或脱脂药棉堵在进气口上。这样可有效地减少氧化锈蚀。

楼主:

我是用coolpower 15%磨车的。一次事先用了wd-40洗发动机,一次没有洗发动机。

网友:

长期存放先要将发动机用甲醇,汽油,清洗干净,凉干,再用机油将发动机里外润滑,使他形成一层油膜,再用纸包好封存在塑料袋里并防入干燥剂(干燥剂还要隔一段时间进行更换)
我就是这样存放的,没有锈过,十年了!

网友:

“十年了!”?
收藏发动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8/10 05:15pm 发表的内容:
“十年了!”?
收藏发动机?
不是收藏,是没机会用

楼主:

不是保存的问题,我的发动机是第一次磨车就锈了,整个生锈的过程还不到2小时。

网友(2004-09-16):

那是神仙下番了

网友:

我的发动机从未生过锈,也未特意清洗防锈,我觉得克意的清洗拆装反对发动机机有害,比如汽车发动机的磨擦面就禁用纯汽油浸泡清洗,如清洗了就要在润滑油中浸油处理,润滑油的油膜是防锈的关键不要轻易破坏它,蓖麻油的油膜也很好,再有发动机机内决不要进水,甲醇和蓖麻油中也不要含水量太多。

网友:

下面引用由b7772004/08/10 11:37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保存的问题,我的发动机是第一次磨车就锈了,整个生锈的过程还不到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