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动?

楼主(2004-08-12):
我以前玩油动,所以对电动不太了解,现在大家都讨论无刷电动。无刷电动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好处是:1、环保,没有躁音和排污;2、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减速而提高效率,特别是低速时的效率,通过减速后电机的效率可以达到85%以上,而油机的效率一般不会超过40%;3、通过电子调速,速度变化稳定且线性好,可以稳定的运行在各种转速上。4、寿命长,无刷的寿命取决于轴承的寿命,而轴承亦是可以更换的。综上所述,无刷相比油动而言,由于可以实现低转速、大扭矩、高效率,更适合应用在滑翔机、3D等低速飞行器上。

楼主:

就我感觉以后可能是无刷的天下,它的一些优点是别的无法相比的,但现在的情况看无刷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和常用动力相比。

网友:

感觉无刷电动小3D很不错,只是玩好了不太容易,不象滑翔机那样,学领前儿童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