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菜鸟炸翼龙

楼主(2004-05-28):
把机翼的一边撞了个小角去。。。
但是还能飞。我又飞了。。。。。。。
然后撞地,把机翼中间的那个木条撞断了。。。。。
兄弟们,我该怎么修复啊!!!

网友A:
插根筷子!搞定

网友A:
白鲁胶 没问题结实得很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网友C:
我以前炸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后来也是弄好了,非常的简单。中间用根炭棒连接就行了

网友D:
用一次性筷子两头削尖均匀叉入其中的一个机翼,露出一节在与另一半机翼对插,切记两个机翼的接处面最好涂上泡沫胶,那样会更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