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WS-400动力组

楼主(2004-08-08):
我的GWS-400动力组
完了,又要换了。

网友A:
马达没事吧?

楼主:
除了电机,齿轮,轴别的全挂了

网友B:
给什么挂了?裂开了好像?

网友C:
损失不大,换个支架就好了,别哭了

网友D:
小菜

网友E:
用熱膠看能不能補

网友F:
可怜的孩子,比我好,我的还没上天就挂了

网友G:
用原来的电机,轴,齿轮,然后自己做一个铝合金的支架就结实了。

网友H:
可以改成滑翔机~~~~

网友C:
热胶怎么能粘住啊,强度不够的

网友I:
电机还能用就好

网友J:
怎么会炸成这样的呢?居然连桨保护器都坏了。
只要电机还没坏就好。支架试试用AB胶粘起来看看。

网友C:
还是换掉算了

网友C:
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211710160.jpg GWS400哪买的?